楼主(2018-02-24):
描述:說明書範例
描述:IO說明
請問各位前輩
弟目前現有設備追加AJ65SBT-64AD模組
回路寫法參照站內說明書
可是有發現一個問題
弟使用CC-LINK ST.16 (XY6E0), 數值直接由B/F MEMORY中撈取有成功獲取數值過,只是有時PLC RESET之後又不會ON不知弟哪裡有設定錯誤?
煩請有經驗的前輩指點

PS:CC-LINK顯示通信正常,外部燈號也正常,但就是不會ON

网友A:
要先进行初始化设置。初始化步骤如下:
1、通电时64AD会使RX(n+1)8=1,向主站发送初始化请求。
2、主站收到这个请求后,把AD转换允许/禁止的数据发送给RWw0(默认是0H,全部禁止),把AD通道输入范围的数据发送给RWw1(默认=0H,±10V),通道的平均移动次数的数据发送给RWw2(默认值=0H,4次)。使RY0-3=1,通道转换模式为平均移动处理模式。
3、主站向64AD发送RY(n+1)8=1、RY(n+1)9=1的信号,进行初始化设置。
4、初始化设置完成后,64AD会使RX(n+1)8=0、RX(n+1)9=1。主站收到这2个信号后,使RY(n+1)8=0、RY(n+1)9=0。注意:RX(n+1)8=0使RY(n+1)8=0,RX(n+1)9=1使RY(n+1)9=0。

5、64AD初始化完成后,会使RX(n+1)B=1(表示64AD已准备好),通道完成转换后,Rx0-3=1,表示可以读取转换数据。

楼主:
感謝zhangqi_1234大的回答
最後有查出原因
是外部干擾以及傳輸速度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