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变址应用

楼主(2018-02-24):
LD> Z0 K0
OUT M0Z0
当Z0=1时M1 ON
但是将Z0变成2是M2 ON了,可是M1还是ON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因為M1沒有OFF

网友B:
M0Z0变为M2后,并没有任何的程序对M1进行赋值,所以它会保持之前ON的状态。
这跟对一个软元件强制的效果一样。

网友C:
如果要想m1 off,可以试着用deco指令。看你需要什么效果,补补跑马灯🐎的知识点。

网友D:
M1你没有OFF所以一直ON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要复位啊。。。。。。。。。。。。
QQ:611369538

网友F:
信号不用或者用过之后要复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想m1 off,可以试着用deco指令。看你需要什么效果,补补跑马灯🐎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