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定位模块显示ERR

楼主(2018-02-25):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A系列PLC扩展板上二轴与三轴定位模块开机即显示err,模块都换过了,就是解决不了。
哪位对该系统比较熟的,帮帮忙,

网友A:
兩個原因~~~一個電池沒電
另一個cpu或主版掛了~~~你要保佑電池沒電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换了模块后,要重新写入定位程序之类的呀

楼主:
经过厂家了解,触屏与PLC的CPU有互锁,重灌程式,屏幕会显示警告与非法复制,估计定位模块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目前正在想办法要解决非法复制的问题,谢谢各位!
下载积分:+1(libin520) 如何做触摸屏与PLC  ..

网友A:
哈哈~~~buffer資料給你洗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