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断路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8-02-26):
有一台电热炉,使用的是380V的交流电,原来使用的是空气开关,因安检要求使用漏电断路器开关,更换正泰的100A 的。设备没有使用零线。只是从漏电开关输出380V的3相电源接入设备。开始设备接地,开机正常当设备加热一半加热管投入后出现漏电开关跳闸。检测加热管没有短路及漏电现象(万用表测量加热管与设备接地)。于是将设备的接地线拆除后设备还是在原来一半加热管投入后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漏电开关接线不对,还是加热管有问题)加热管是裸露式电热丝形式的。

网友A:
首先漏电保护器不能用在TN-C系统,检查你的接线;其次负载有漏电会跳闸。

网友B:
热水器外壳先不接地,试试看调闸,如果跳闸换漏电断路器

网友C:
三相漏电开关

网友D:
1、无论如何接地线不要撤除,而且设备机体与地之间也不是绝缘的;
2、三相三线漏电开关:要看三相是否平衡(先用空气开关供电,测量运行时的三相电流);加热管绝缘如何做的?
3、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不接零线起不到保护作用,接了零线跳闸看加热管是否存在漏电情况(加热时的漏电)。

网友E:
用兆欧表测试绝缘水平,如果没有问题就选200mA等级的断路器。

网友F:
漏电开关用三相4线就OK了

楼主:
加热管是裸露电阻丝的,不通电万用表测量无短路、漏电现象。更换新的同型号的还是一样现象。直接去掉零线不用还是跳闸。

网友G:
我也怀疑是漏电保护等级高了,换个低点的试试看!其实最烦加热设备安漏电装置了,我们这边加热模,最开始的时候老是一合上电就跳,多合几次就好了,有时加热到中途也跳,但多合两次也能合上去,一直不知道那里问题所在·······

楼主:
对‘就类似这种情况,现在只能换个大于100A的空开了。再看看吧

网友H:
换个漏电电流值大一点的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漏电电流值大一点的试试呢
估计跟漏电电流没关系,因为接地线去掉,零线去掉。还是跳闸。

网友I:
1楼、2楼、4楼的说法和做法是误人子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

对于终端设备来说,没有哪一种系统不能用漏电保护的,所以TN-C系统也不例外。

对于三相加热设备来说,如果不需要接入零线,可以选用3P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当然也可以选用4P(或者3P+N)的漏电保护断路器(进线全部接入,出线负载可不接零线)。如果需要零线的话,就必须选用4P(或者3P+N)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对于保护人身安全的,就要选择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的漏电保护断路器。而其他漏电保护的则可以选择大于30mA以上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此时就要根据被保护对象和目的,并根据设备的泄漏电流选择100~200mA左右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使用了漏电保护断路器,必须保证设备的对地绝缘电阻符合要求(最小不得小于0.5M欧),而且原有的接地保护不能拆除。对地绝缘电阻不符合要求,你用哪一种漏电保护断路器都是白费劲,不是经常动作就是不起保护作用,不符合安检的要求。

使用了漏电保护断路器,必须正确接线,必须保证进/出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电流相等才能正常工作。进/出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电流不相等,就说明有漏电或者接线错误,漏电保护断路器就会动作或者拒动作。进入漏电保护断路器的零线不能再用作接地保护,更不能做重复接地或者与地线并接、混用,否则造成进/出漏电保护断路器的电流不相等而误动作。

记住,漏电保护装置是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的原理而工作的——流入一个节点电流恒等于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电流不可能在节点中积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问题终于再换成125A的空开后找到了。漏电开关是非常灵敏的非常好,先赞一个即是零线不用的情况下都能保护。 现在说原因了:就是有一组加热丝通电加温时可能炉丝变软膨胀就碰到了炉内的金属壁造成漏电跳闸。跳闸后炉丝又恢复原状无论怎样检测都无法检测到原因,等换成大电流开关后就不调闸了,设备上的漏电保护装置开始动作(前提设备进行了安全接地)。这时检测炉丝碰到金属炉壁。更换炉丝,重新装回100A漏电开关正常。
  • 下载积分:+1(施华荣) 感谢分享!后期补充解决 ..

网友J:
    三相不带N的漏保,需要接平衡负载,
    如果三相不平衡,需要用三相带N漏保,并且N进需要接电源

网友K:
    很明显你的不是漏电跳,应该是过热跳,估计你的开关质量问题,用钳表卡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L:
    不应该用漏电开关,电炉功率有偏差,肯定不行

楼主:
    不用不行,安检通不过。
    光阴2021

网友M:
    那换更大电流的试试
    无风不起浪
    史焕龙

网友N:
    是不是过流跳闸

网友O:
    任何设备都存在对地漏电,只是漏电大小不一样。选用漏电电流小的(灵敏都高)容易误动作。兆欧表对地电阻很大可以尝试使用大一等级的漏电开关。(指的是漏电电流,不是整定电流)。这个案例 加温时可能炉丝变软膨胀就碰到了炉内的金属壁造成漏电 只有在高温时断电测量对地电阻才能发现问题。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XX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