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6):
最近有个项目,选的是750w的松下A5伺服,由于设计问题导致经常报警-过负载保护(err16.0)。由于这个伺服是拉平面塑料膜的,所以应该是扭矩不够。我现在想调伺服里面的这两个参数,但感觉效果反而变差了,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下,刚性越大是不是扭矩越大?惯量比越大是不是扭矩越大?希望各位大佬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制方式?转矩模式么?
刚性并不是越大越好,要看实际情况;惯量比也是一样的

网友B:
pr0.03注意说了:设定值变高,则速度应答性变高,伺服刚性也提高;你想一下速度应答性提到,让他拖动一个巨型重物,它还能实现不;我也是菜鸟一枚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如果刚性设置过大,不带 任何负载,本身就会产生振动,如果再加上负载,不报警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制方式?转矩模式么?
刚性并不是越大越好,要看实际情况;惯量比也是一样的

我是位置控制模式,但位置基本不需要精度,所以是一直给脉冲,直到检测到信号再停止的......请问那刚性和惯量比调小对扭矩有什么影响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刚性设置过大,不带 任何负载,本身就会产生振动,如果再加上负载,不报警就怪了

那请问大佬,将刚性和惯量比设置小点能不能影响扭矩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将扭矩变大?

网友C: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把Pr2.00的参数调成1,有你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把Pr2.00的参数调成1,有你想不到的效果。

感谢,回头试试!

网友D:
扭矩由电机参数决定了的,变不了,拖不动只能换扭矩更大的电机或改减速机速比(这个还得看改后负载速度够不够)。
刚性越强,对电机扭矩要求越大,减小刚性会对你遇到的问题有所改善,惯量比与你遇到的问题没多大关系。
通俗点就是你车的排量小了,扭矩小了,加速性不够,超车压力大。要么换排量大的车(换扭矩大的电机),要么超车时降挡(改减速机速比)。

网友A:
多大电机?负载多重?有没有超出电机的负载能力?
一般情况下,速度越大,扭矩越小;
如果负载在电机承受范围内可以加一个减速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矩由电机参数决定了的,变不了,拖不动只能换扭矩更大的电机或改减速机速比(这个还得看改后负载速度够不够)。
刚性越强,对电机扭矩要求越大,减小刚性会对你遇到的问题有所改善,惯量比与你遇到的问题没多大关系。
通俗点就是你车的排量小了,扭矩小了,加速性不够,超车压力大。要么换排量大的车(换扭矩大的电机),要么超车时降挡(改减速机速比)。

感谢大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机?负载多重?有没有超出电机的负载能力?
一般情况下,速度越大,扭矩越小;
如果负载在电机承受范围内可以加一个减速机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E:
参数设置如果还不行就加个减速机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扭矩由电机参数决定了的,变不了,拖不动只能换扭矩更大的电机或改减速机速比(这个还得看改后负载速度够不够)。
刚性越强,对电机扭矩要求越大,减小刚性会对你遇到的问题有所改善,惯量比与你遇到的问题没多大关系。
通俗点就是你车的排量小了,扭矩小了,加速性不够,超车压力大。要么换排量大的车(换扭矩大的电机),要么超车时降挡(改减速机速比)。

网友G:
过载一般是在加减速的时候,把加减速时间放长,不行就把惯量比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数设置如果还不行就加个减速机试试

嗯,是的,先试试改参数行不行,实在不行就加减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载一般是在加减速的时候,把加减速时间放长,不行就把惯量比降低

好的,感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