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触点

楼主(2018-02-27):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我在维修一个旧设备,出现个挺神奇的问题,我开关控制一个动作,另外两个指示灯亮了,而且那两个指示灯对应的输出点并没有亮,我量了一下电压也没有,程序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出现并联输出的问题,也不影响使用,我把对应的线拆下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想问下有没有可能是plc自己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A:
可能是信号线串电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能是PLC内部问题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感谢分享!

网友C:
布线的时候,两个相邻的比较近,这两条线短路了。很多的故障都是外部的故障,比如线的问题,端子排短路或者断路,plc触点烧坏,不能输出或者一直输出。这些问题都遇到过。两条线搭在一起的问题用排除法,比如怀疑a 线 b线短路,可以试着输出a对应的y,然后看b是否有输出;再输出b对应的y,再看a是否有输出,实际关电测量也可以。端子连接的插头容易松动,或者一边高一边低,也容易导致信号出现问题。端子排最好是带有隔离的。减少对plc触点的损坏。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真诚感谢!

网友D:
可能是触点粘点了,或者内部驱动电路有问题都会导致你说的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网友E:
PLC本身触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