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们 求高招

楼主(2018-02-27):
编码器测速控制变频器怎么定速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A:
我试过用编码器测过速,然后用速度控制安全plc。你的我认为为:编码器接到plc(欧姆龙cp1l),然后用prv2指令来读取速度,然后根据速度输出信号给变频器来控制多段速,注意这个控制是固定速度,若需要速度平滑改变的话需要加模拟量模块!请有更好方法的大佬发言!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个人感觉编码器测速用速度控制安全PLC好假,当然只是针对安全PLC而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编码器测速用速度控制安全PLC好假,当然只是针对安全PLC而言
其实也不是控制,只是安全plc里面的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