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电脑打不开家园的网站,为什么?

楼主(2018-02-27):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年前开始就一直打不开

网友A:
换一个浏览器试一下

网友B:
那你怎么留的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留的言?
可以用手机浏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浏览器试一下
换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留的言?
我用手机可以打开,在公司用其它电脑也打开

楼主:
只要用公司的网络就打不开,只能用手机流量打开,不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C:
重做系统

网友D:
有可能 网站机房限制了你公司那边的IP
或者你公司限制了网站机房的IP

网友E:
若能上其他网站的话,就是公司网管限制了

网友F:
如果是公司的网,可能是公司限制外网了。
我们也是,必须申请上网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