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18-02-27):
三菱3UPLC 跟触摸屏配合使用
比如一个私服在触摸屏上有一个取料和放料,我给的是距离坐标,不是脉冲,在PLC上我要怎么转换这种!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eec8a8f6d4d8d15abf234e45.html
百度文库,你自己看看

网友B:
看你1毫米对应多少脉冲数,设这个数是X,然后你plc上脉冲数就是你的距离乘以X,位置坐标你要先回零,然后用绝对定位

网友C(2018-04-06):
通过设置、计算 得出一个恰当的脉冲当量,比如100脉冲走1mm,
然后触摸屏 距离数据 写入到PLC时乘100就是脉冲数。再用这个脉冲数走位置

网友D(2018-05-17):
直接乘以一个中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