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需要96路模拟量输出和输入选择什么合适?上位机组态王

楼主(2018-02-27):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Q 系列
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 系列
例:
这么多路确实需要大型plc了

网友C:
选择过程控制类型的plc

网友D:
有专门的模拟量采集器 走个通讯就好了

网友E:
AJ65VBTCU-68DAV
AJ65VBTCU-68ADIN
CClink通讯AD,DA模块,每个8路,快速接头。

网友F:
远距离模拟量会受干扰,也可走远程站试试

网友G:
我也赞成用模拟量采集器,然后走通讯,这样可以减少干扰
QQ:611369538

网友H(2018-12-21):
建议亚当模块,96路现场采集,走通讯到上位机,估计是采集显示吧,控制少

网友E:
研华模拟量模块,以太网接口 ADAM6017,
MODBUS接口ADAM4017+
每个8路。

网友I:
采集速度要求高的用模拟量采集板卡(好用不贵),多路巡检仪也可(以太网通讯的速度快)。
采集模块一般8路,不推荐。
32路的卡,多的是。
仪表具有简单的控制,还可以采集各种各样的信号。
用什么大型PLC,别误导人。卖PLC的吧?

网友J:
看要求吧 只是采集的话 就用模拟量采集卡 然后再用通讯的方式把数据给上位机就可以了 还需要控制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K:
找外围设备走通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