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指令在3S、3U和5U程序里面能不能多次使用?

楼主(2018-02-27):
DRVA、DRVI指令在3S、3U和5U程序里面能不能多次使用?
是在不同的时间里使用,不同时执行。
我是菜鸟。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我之前都给三菱客服打过电话的问过的。

网友B:
可以的,如果不能用的话,岂不是只能触发一次马达走位?

网友C:
可以的,只要不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D:
我想知道你要是同一个脉冲输出,不会双线圈吗,不同一个脉冲输出你就是同一个时间用也没事啊,我就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E:
可以的,同一个脉冲端口,用上一个指令完成标志位M8029作为启 动下一个定位的条件之一。

网友F:
做个延时即可,比如0.1秒,然后再触发下一次DDRVA指令

网友G:
指令可以多次用 只是一个端口不能同时执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M8029会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连续用到定位指令的时候 需要加延时 超过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史焕龙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