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空压机控制系统画面

楼主(2018-02-27):
最近做一个空压机控制的项目,PLC S7-200,触摸屏smart 700 IE,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类似项目的,能不能分享一个参考画面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空压机,买个现成控制器比这便宜多,反正比较简单。
油温,电流,排气温度这些给个报警,
设置加载和卸载压力范围。

网友B:
很多工厂都有螺杆空压机,都是设计好了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C:
我有以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压机,买个现成控制器比这便宜多,反正比较简单。
油温,电流,排气温度这些给个报警,
设置加载和卸载压力范围。
客户的图纸,他们都选好了PLC,触摸屏型号,我们没办法更改;只能按客户要求来做

网友D:
你这个还是订制的空压机啊

网友E:
我们都是直接买的空压机,有问题找厂商维修就好

网友F:
楼主做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G:
程序有,S7200的,HMI还是现场跟客户一起做吧,省时省力,不然你自己做好了,客户要改这改那,那工程量都差不多搞一个新的了。
下载积分:+5(wjpcat)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leechonghua) 感谢分享!

网友H:
你可以这样做,找一个寿力或者英格索兰的说明,看他有哪些参数需要调整的,然后和你客户确认这些功能。剩下就是你编程了。

网友I(2018-04-19):
这个不难,控制点不多

网友J(2019-01-21):
禾川PLC有专用的空压机PLC,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