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7):
各路大神!你们好!情况是这样的,我用FX1N40MT跟仪表通讯,用485DP,线路连接好,刚开始上电,先写发送数据,把M8122置位1,启动RS程序,数据发送接收正常,M8123置位位1后自动复位为0(此疑问不是说结束标识需要手动复位吗)?当在此想把M8122置位时,发现M8122无法置位1,数据无法发送!!!!具体是什么问题一直都不明白,尝试过其他也不行,就是M8122无法置位1,除非断电后重新上电才可以,但是只能置位1次!看各路大神是否碰到过以上问题!坐等求解!

楼主:
描述:此程序1节!
描述:此程序2节!
描述:此程序3节!
!烦请大神支招

网友A:
先问清楚一下,X0和X1是不是外接按钮,或者是触摸屏的按钮。如果是,下面的方法有效。如果不是,就另外再说。
第1步,先执行RS指令,且在发送和接收期间要一直执行!例如:X=1,SET M10,M10接RS指令。
第2步,用边沿指令把数据传送给发送区。例如:M10的上升沿执行。
第3步,用边沿触发指令使M8122=1,发送完数据后M8122会自动复位。例如:M10上升沿的最后一行执行set m8122。
第4步,收到数据后,M8123=1。用M8123=1这个条件使RS指令和M8123复位。例如:M8123=1,执行RST M10和RST M8123。
第5步,读取RS指令接收区数据。
你的错误在于:
1、用按钮加定时器执行RS指令,很别扭。换句话说,你得一直按着按钮不放执行RS指令。RS指令的复位靠M8123,因为M8123=1表示收发工作的完成。
2、不能一直使8122置=1,M4=1的时间超过100ms。
3、没有M8123的复位指令。M8123不复位可能会影响RS指令的执行,以及M8122的置1操作。

网友B:
把RS指令使用M8000一直接通,然后使用X1上升沿传输数据和置位M8122。

楼主:
谢谢了!问题弄明白了!感谢各位

楼主:
这个程序我只能测试通讯,中途修改了几次,原来的原因是发送数据的时候没有一直执行RS指令,我以为的步骤是先执行数据传送指令,在脉冲执行RS指令,!没想到RS指令要一直接通!M4这个位置是后面改的置位!很感谢各位!

楼主:
描述:1
描述:2
描述:3
这个是新改好通过测试的!
不过还要连接几个仪表,感谢各位的提点!因为原来都是用西门子的做,现在换三菱了不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