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助:总线协议区别概括

楼主(2018-02-28):
ether CAT、EtherNET-IP 、device NET各有什么特点,
求前辈们帮忙总结概括一下。

网友A:
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只联系过Ether CAT通讯,用到欧姆龙的,但是具体的差别根本不清楚,用到的时候几个同事讨论研究一下,能用就行了,没有深入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