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8):
如图,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啊啊啊啊

网友A:
首先Y100和X100不能共用,CCLink的例子你没有理解,其次是K2代表的是两个字,你用了BMOV K4M100Y K4Y120 K2,这里已经占用Y130到Y13F了,数据格式错误,你把三个SM400换成M10 M11 m12,一个个至On,你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 下载积分:+1(酷酷的去撩妹)
  • QQ:569456723

网友B:
    K2不是8位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2不是8位么?

    不是K4M100代表的是16位,就是一个,所以这里面的K2就是代表两个字的意思!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Y100和X100不能共用,CCLink的例子你没有理解,其次是K2代表的是两个字,你用了BMOV K4M100Y K4Y120 K2,这里已经占用Y130到Y13F了,数据格式错误,你把三个SM400换成M10 M11 m12,一个个至On,你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以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不是8位么?

    我的理解是kn表示n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