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所有PLC的普通计数器是否都自带上升沿检测

楼主(2018-02-28):
今天看到一个简单的题目,不过因为换了一款PLC,所以想问一下,是否所有的PLC的普通计数器都是自带上升沿来计数,就是说接通后如果不断开,不会导致数字持续增加。

网友A:
计数器的设计原理就是接通一次计一次,不管什么PLC,一直通一直计数还叫计数器吗?

网友B:
还真没留意,应该是吧,我自己是习惯了用上升沿加一来计数

网友C:
计数只能用上升沿触发 一直通不会计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求教,所有PLC的普通计数器是否都自带上升沿检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