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8):
大佬们 ,我这有一个三菱MR-J3-A的伺服 使用的是欧姆龙CJ1W-NC213定位模块做位置定位 但是每次定位后回原点总是会多走一段距离, 我的原点设置的是利用当前位置预设功能做的原点,想请教几点问题:
1、关于MR-J3-A伺服放大器参数是否需要调整,具体调整哪些参数;
2、我能从软件上看到NC213每次发出的脉冲数,但是怎么能确认伺服放大器每次收到了多少脉冲,伺服放大器的显示上能看到从伺服电机反馈的脉冲数,但是不知道怎么看从定位模块收到的脉冲数;
3、NC213设置如图,因为没有原点接近信号,希望原点搜索时低速搜索,到达原点时直接停止,这样设置对不对,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A:
多走一段距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通常,程序回了原点之后,就停下来。但是看到一些人的程序,马达回原点结束立马给它指定跑一个位置。通常没有搞原点偏移,就是回原点之后停在的位置。

网友B:
NC213设置如图,因为没有原点接近信号,希望原点搜索时低速搜索,到达原点时直接停止,这样设置对不对,应该如何调整。

沒近點~~他無法判斷~~
到達近點>>>Z項脈波找原點才會準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213设置如图,因为没有原点接近信号,希望原点搜索时低速搜索,到达原点时直接停止,这样设置对不对,应该如何调整。

沒近點~~他無法判斷~~
到達近點>>>Z項脈波找原點才會準

我看手册上 NC213参数设定有个Origin Detection Method 原点检测方法 如果设置成Method 2 (手册上说是这个模式是不用原点接近信号),是不是就不用设置原点接近检测了,然后把原点接近速度调低(还是原点搜索速度这个还不太明确),能不能实现慢速搜索原点 ,到原点停止呢?

网友C:
是朝一个方向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朝一个方向偏么?

是的  就是定位以后 比如向前进定位 然后反方向回原点 经过原点后还会走一段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