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8-02-28):
这种线哪里有卖的

网友A:
买根串口线,剪掉一端,
买相应端子和插头,自己压一根

网友B:
自己压一根

网友C:
看这样的线是自己做的,RS232TO RS422这个转换器可以买到

网友D:
自己做一根,淘宝买头,我有用过9针的可以接线的公母头,另外的排针插头你自己买一个,淘宝应该很多的。

网友E:
淘宝很多,建议自己压一根

网友F:
TB肯定有啊!
一名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