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的数据能用EXCEL表格导出吗?

楼主(2018-02-28):
请教一下各位,能的话能给个实例看看,谢谢!!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软件,电脑使用USB转485,发送报文,捞取设备信息,然后自己保持为EXCEL表格也是可以的。
有这样的软件可以下载吗

网友B:
没接触过,能不能写一份分享一下?

网友C:
来,用这个
设备不止一个,能否读出所有的,谢谢
下载积分:+1(gafika) 強,連vba都能通。

网友C:
改代码即可 随便读
能给个下载吗

网友D:
OPC Excel reporter可以,需OPC转一下,不过这软件只能试用30天,购买的话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