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28):
主机中的程序怎么写 是用TO指令设置参数吗 还是和主机一样可以用DRVA DRVI等一些定位和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A:
楼主应该先花点心思看一下1PG编程手册的,1PG是在主机里用TO指令传送控制马达的各类参数,比如加减速时间,回原点高低速,JOG速度等。用From指令读取1PG的运行状态信息,比如马达当前位置,1PG异常信息。运行的话就是给1PG的一段运行速度#17赋值,给目标位置#19赋值,然后驱动#25里面的一段速度运行,这是绝对控制运行模式。相对位置运行模式就直接驱动#25的JOG正反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先花点心思看一下1PG编程手册的,1PG是在主机里用TO指令传送控制马达的各类参数,比如加减速时间,回原点高低速,JOG速度等。用From指令读取1PG的运行状态信息,比如马达当前位置,1PG异常信息。运行的话就是给1PG的一段运行速度#17赋值,给目标位置#19赋值,然后驱动#25里面的一段速度运行,这是绝对控制运行模式。相对位置运行模式就直接驱动#25的JOG正反转就可以了

轴运行到指定位置以后,是用告诉比较指令去做信号吗?高速比较没有问题吧?能达到主机上轴一样的效果?

网友B:
效果会有一点店延迟,动作不复杂的话一般都能应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运行到指定位置以后,是用告诉比较指令去做信号吗?高速比较没有问题吧?能达到主机上轴一样的效果?

这种觉对位置控制模式是给它固定的脉冲数量,发送完成就停了,因为脉冲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存在惯性冲过的问题,比较当前值和目标值只是判断定位完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觉对位置控制模式是给它固定的脉冲数量,发送完成就停了,因为脉冲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存在惯性冲过的问题,比较当前值和目标值只是判断定位完成而已。

好吧 看来扩展的确实和主机本身自带的轴的定位控制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C:
找个FX2N-1PG的资料看看就会了都是发脉冲 只是指令不一样吧我这有成套的案例与松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