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1):
各位前辈,有用过卓岚的串口服务器做远程监控的吗,能否指点一下参数如何设置。。。。。。
感谢

网友A:
大神都不会在这里的!!
怎么不会,这里又不是禁区

网友B:
有可能最近都比较忙吧,刚过年一般都会忙一阵子的
有可能

网友C:
师哥,学会了分享一下哦!
没问题

网友D:
同一个公司服务器内监控有使用,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看到车间机台的产量数据。

如果是外网监控,就没测试过。
昨天内网的设置好了,今天换外网,结果外网没弄明白,内网又连不上了
  • 下载积分:+5(士心华)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公司服务器内监控有使用,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看到车间机台的产量数据。

    如果是外网监控,就没测试过。

    方便吧串口服务器的参数设置界面发一下吗

网友E:
    好帖,来学习的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F:
    方便吧串口服务器的参数设置界面发一下吗

网友G:
    你在哪买的?找供应商要服务器账号密码,登陆上去,当然你要先设置串口,我以前有做过在永宏厂家的远程监控,在国内监控在泰国的设备
  • 下载积分:+5(士心华)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内外网通讯均已调试成功。
    说起来也很尴尬,是同事吧422的线拿去用了,而我第二次去取线拿到的却是232的。
    把所有的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重新检测了一遍才发现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