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0SSC原点参数修改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1):
如图1、参数明明就写进缓冲寄存器了,可是回原运动的时候就是不按照缓冲寄存器里面的参数回原。
需要先把参数写进缓冲寄存器,然后切换回STOP模式,然后再切换回RUN模式才行。
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正常么??

网友A:
是的,写参数后必须重启或复位才生效

网友B:
赞成楼上的说法

网友C:
这个参数不是直接固化到Rom中吗,何来修改参粉一说,你的设备每次回原点方向都要换?

网友D(2018-05-22):
楼主,你的缓存寄存器的注释怎么显示出来的?为什么我的读取文本参数不显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