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里面的注释怎样复制到另外一个程序里面?

楼主(2018-03-01):
如题,从运行机器里面下载的程序和存有的程序有少许改动。下载的程序没注释,怎样把存有程序的注释复制到下载的程序中去,求指点!!!

网友A:
下载程序时只选择下载注释

网友B:
打开原来有注释的程序然后再把PLC里面的程序上传出料不就有注释了。
我想把原来有注释的注释复制到PLC上传的程序,方便看程序,总不能一个一个复制注释吧

网友C:
信捷好像没有导出/导入注释的,你可以打开软元件使用列表批量复制
也只能这样了,没三菱的方便!恩恩,也谢谢了

网友D:
只能一个一个地复制了
QQ:611369538

网友E:
可以选很多复制 粘贴

网友F:
复制吧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