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GX Works2写的程序无法保存?
玩转PLC

楼主(2018-03-01):
大家好!
我电脑是WIN7系统,在三菱官网下载的GX Works2软件,
写完程序后一点保存按钮,弹出“无法保存”的提示。
大家知道这个问踢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点另存为,重新保存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另存可以

网友C:
一般出现这类问题,是操作系统原因或者有所谓的安全软件限制了三菱编程软件的进程。
玩转PLC

楼主:
我的另存也不行

网友D:
按照提示一条一条去排查,我是win7旗舰版的,没有问题

网友E:
软件重装,还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B:
安装时有没有提示什么报错之类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重装软件解决了,看看安装包与系统是否兼容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奇怪!GX Works2写的程序无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