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值能读取吗

楼主(2018-03-01):
比如用松下伺服,走力矩模式时,能时时获取驱动器此时的力矩值吗?

网友A:
可以啊,用模拟量就可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用模拟量就可以读取
伺服驱动器输出模拟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要怎么弄

网友C:
走扭力模式 你需要给伺服信号设定扭力的 扭力到达后会给一个ON信号 至于读取信号的吧 具体要看一下伺服的说明书 看它给出的是什么信号 然后具体的看怎么读取这个扭力

网友A:
伺服用转矩模式就好
扭力值能读取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