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8-03-01):
各位大师,我下载并安装了西门子smart编程软件,打开后,电脑屏显“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什么原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系统问题,装2.2版本试试

网友B:
百度有解决方法,如果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装西门子的软件,最好用纯净版,不要用GHOST版本。
QQ: 2490453455

网友C:
西门子的Scout starter都调系统,你这个可能也是哦,尽量英文版纯净系统。可以上msdn I tell you 找你需要的系统,
https://msdn.itellyou.cn/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C:
错别字一个,西门子软件,挑系统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