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 CC-LINK红外线通信?

楼主(2018-03-01):
请问哪位大神弄过QPLC CC-LINK红外线通信,是物料输送线轨道移动小车的控制

网友A:
很简单啊 和CCLINK一样去设定就行了

楼主:
是个移动小车,小车是有个电箱,小车的前后移动,滚筒旋转控制都是通过红外线通信,控制框架大概是PLC——红外线通信——远程I/O(小车电箱),现在是不了解PLC与红外线通信

网友A:
如果你不会红外通讯的话 ,那就换SOT-MQ82这一个吧 这个设定使用挺简单的

网友B:
红外通讯就是个单独的通讯设备,跟CC-LINK无关,只是个通讯介质,跟你CC-LINK走电缆通讯一样的。再通俗一点,跟你电脑用网线上网和WIFI 上网一样,只要你路由器设置对了,不管你用无线还是有线都能上网。
之前接触过一个红外线通讯的自动仓储小车,只不过不是用CC-link,而是用红外线走的以太网,但是应该差不多的,只要你红外通讯的设备设置好连接上了,通讯那一块该怎么设还怎么设。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谢谢,我这个类似于仓储小车,
maxmmx

网友C(2018-05-17):
空間傳輸器只是一個資料收發裝置只需設定速率與站數至於plc端設置與一般設置方式相同既可

网友D(2018-07-08):
CCLINK通信,跟通信方式无关,只在意通信协议

网友E:
光回路不能有阻挡的。

网友F:
我最近在做plc和红外发射接收模块的串口通讯 你可以加一个串口的中继模块

网友G:
有CC-Link无线通信模块的,不过不是三菱的,之前在一家公司做技术支持的时候推广过,WAGO的,据说还可以。

网友H:
红外线和CCLink无关,CCLink设置好了,有个模块转换的,具体的型号忘了,之前单位的设备好多年了记不清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