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自由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8-03-01):
程序写好了也能接收到数据,但是接收的数据是保存在接收缓冲区的,怎么把这些数据传送到指定的V区?起始地址保存在vw103 修改字节数vw105,是不是需要用到指针?因为起始地址是不能确定,是外部给的。谢谢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
1.收到的数据,规定格式,第一个字符为功能码
2.if=功能码,把后方数据转移,用来控制
因为,前方数据接收区,还有接收新的数据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如果需要接收多组数据,其中的一组数据没有收到会不会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