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QD77MS16断电后,位置变为0

楼主(2018-03-02):
最近在自学QD77MS16,存些有些问题,麻烦大神们分析下,比如电机定位,电机走1000,监视当前位置也是1000,断电后;监视当前的位置变为0,在点击定位,电机就又会走1000,就是相当于重复定位了,伺服装电池了,这个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设备问题

楼主:
是驱动器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B:
伺服要装电池,并设置成绝对位置模式
我加电池了,昨天问三菱客服说是没有回原点,但是我回原点没有起作用,有参考的程序吗

网友C:
你那个是相对定位模式
那我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那应该怎么写呢,电池我加了,pa03设的0001

网友C:
PR81.速度.位置功能选择为AB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