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历TLM-1.5T4-1B 使用中,运行指示灯不亮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18-03-02):
东历TLM-1.5T4-1B 使用中,运行指示灯不亮,电机不转。对比了下两台相同设备,外部其他相关器件指示灯正常。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按了图中绿色启动键后,面板屏幕正常显示,黑色大旋钮可以调节上面频率的大小,就是运行灯不亮跟图中一样

网友A:
能运行的话,就是灯坏了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不运行,我查了下说明,常见故障里没有这一项

网友B:
置换试试结果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置换是啥意思嘞!小白一枚,求指教,谢谢

网友C:
看一下参数说明书,看设置参数是否正常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这个设备使用了两年了一直没重新设置过,是中间换了下料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D:
东历的电机是经常出问题的,尤其是带调速器的调速电机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调好了,程序设置有个参数错误了,原来是外部端子,误设成通讯口了,改回来电机就正常了,谢谢各位
东历TLM-1.5T4-1B 使用中,运行指示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