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2):
有几个问题:
1,建立工程并编辑简单的梯形图保存之后只看到.gx3文件,写入FX5U的时候也只是简单看到执行成功,所以GX Works3工程文件写入PLC时是软件自动编译成PLC能识别的代码么?

2,GX Works3写的梯形图和ST程序在GX Works3之外可不可以单独查看?

3,fx5u的CPU模块和扩展模块是怎么通讯的?

4,fx5u的IO口分配只是通过GX Works3直接设置参数?

楼主:
来个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哇呜呜

网友A:
港真 我都不知道你是过来搞笑的?还是过来干嘛的

问题1 这个我觉得闹阔痛  你10下10下的
问题2 你自己可以测试下
问题3 这个问题你需要问三菱公司的研发部
问题4 参考问题1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港真 我都不知道你是过来搞笑的?还是过来干嘛的

问题1 这个我觉得闹阔痛  你10下10下的
问题2 你自己可以测试下
问题3 这个问题你需要问三菱公司的研发部

如果说只是使用FX5U问这些确实挺傻的,可是要是开发PLC的话就一言难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只是使用FX5U问这些确实挺傻的,可是要是开发PLC的话就一言难尽了

做PLC开发的话 完全是两回事了,你说的CPU和其他模块的通讯方式,你可以自己定义通讯方式的啊。
至于PLC的原理网上一大堆,随随便便就能找到了

网友B:
谁要做PLC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要做PLC开发吗?

是啊,不知能否传授点经验?

网友B:
直接写入的好像是ASCII吧?要转换

网友C:
哈哈,这楼是要做PLC研发讨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