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下载线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02):
之前我的笔记本下载威纶触摸屏程序都好好的,一段时间不用电脑就无法识别这根下载线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试一下!!

网友B:
USB驱动安装

网友C:
我的电脑也经常出现相同的问题,不是驱动的问题,有时候换一根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