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2):
各位大侠:
    在下有一个项目,要求如下:
1、PLC与伺服用三菱的;
2、4个伺服电机同时锁4颗螺丝;加上其余中转动作,一共6个轴;
3、电机输出的扭力大小在触摸屏上可调,且触摸屏上要分别显示各个电机当前输出的扭力大小;

     谁能帮我列一下需要哪些硬件及数量?不盛感激!

网友A:
有现在成锁螺丝机,带在线监控的。
一般人不容易搞定,买一套价格也真的不便宜。
涉及扭力,测试周期真的很长。

网友B:
4个伺服锁螺丝 用到的应该是4路模拟量 另外2个应该是定位的 需要2路脉冲输出端  那也就是PLC选FX3U(自带3轴定位) 然后选一个FX3U-4DA的扩展模块 估计你电控部分的硬件价格得有2W左右了
扭力可调用模拟量模块调整模拟量的大小自然就可以调节扭力了 至于显示电机当前的扭力大小 具体看伺服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C:
用扭矩模式,PLC加模拟量模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D:
用omron的CP1H吧4路脉冲输出,自带4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能省点钱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如果使用三菱,使用FX5U,自带四路脉冲,加高速输出模块,才2000块钱一个,带两轴,还带两路模拟量输入,比使用3U划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伺服锁螺丝 用到的应该是4路模拟量 另外2个应该是定位的 需要2路脉冲输出端  那也就是PLC选FX3U(自带3轴定位) 然后选一个FX3U-4DA的扩展模块 估计你电控部分的硬件价格得有2W左右了
扭力可调用模拟量模块调整模拟量的大小自然就可以调节扭力了 至于显示电机当前的扭力大小 具体看伺服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