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E9

楼主(2018-03-03):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E9 请问高手是电路板上那个件坏了

网友A:
可能如下:
1、外部信号的24V电源未连接
2、急停脚 与 公共端未连接
3、电路板上急停部分电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如下:
1、外部信号的24V电源未连接
2、急停脚 与 公共端未连接
3、电路板上急停部分电路坏
请问大师 急停部分是那些原件

网友B:
E9是主电源欠压,不是E6

网友C:
欠压得先看进线电压

网友D:
是报E9点几呢,这个会不会是电源接错了呢,如果单相220V,2KW以上接线是要接在L1和L2的。

楼主:
我找到了是A7840坏了

网友E:
换一个光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