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求三菱QD77MS16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8-03-03):
大家有没有三菱回原点的程序,自己写的不起作用,

网友A:
1,先在QD77MS参数中,设置原点回归为 数据设置型(PR.43:原点回归方式 = 6 数据设定型)
2,伺服参数有一项,要设置成原点回归不用经过Z相
3,PLC程序 发送9001到4300(这是轴1,其他类推)
4,启动定位
这样操作一下,当前位置就变成原点了。
现在监控,回归请求是ON,原点回归完成标志位一直是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