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03):
PLC如果高速计数器的值达到设定值后,继续接收脉冲还会不会计数。

网友A:
达到临界点时,会丢脉冲数,当频率再高时,就不会再计数了,因为它已经检测不到脉冲变化了

网友B:
不同的品牌,做法有区别

网友C:
不会计数了

网友D:
肯定不会再接受脉冲了啊

网友E:
肯定不会计数了,除非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