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64MT电源板

楼主(2018-03-03):
电源板烧坏怎么把输入交流220v供电改为直流24v供电

网友A:
里面的电路板上有两个脚我记得貌似是标注了24v和GND的吧?

网友B:
另外加一个开关电源,要电压对上就可以

网友C:
FX2N FX3U改比较麻烦。因为有保护。
3G 3S 1N 1S可以直接倒过来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