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点dog 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8-03-03):
三菱qd75使用近点dog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当马达位置离原点感应器很近,近到马达不用旋转一圈的时候,马达就回不了原点报警210,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回原点方式改成“”计数2“”试试!

网友B:
报的是在近点dog处回零,你应该避开这种情况的回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用伺服软件修改伺服参数

网友D:
都是大神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你是用qd75控制步进马达 吧,步进马达没有Z相信号, 只有自己写一段程序回原点了。

网友E:
回原点的方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