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FX3U4DA怎么换成FX2N2DA

楼主(2018-03-03):
在PLC程序里,改怎么改。新人不是很懂

网友A:
貌似硬件不能互换

网友B:
3u4ad换成2n4ad,比较麻烦分辨率也不一样,2ad和4ad程序相差很大,还是买个一样的方便,实在要改多看看模拟量手册

网友C:
这二个模块编程不一样的,这一部分的程序 要重新编程。

网友D:
这两个模块差别比较大,建议程序重新写。不然就买一样的换吧!

网友E:
群主大公雞可以換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