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3):
想问问关于上位机的趋势,想着手学习一款  上位机组态软件,需要可以连接的PLC型号多,功能强大,听说 组态王不错,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谢谢大家了!

楼主:
类似组态王之类的 ,最好比组态王高级的免费版本,xiele

网友A:
我现在都是使用C#自己编写,都不需要安装,绿色版,体积小,启动快。稳不稳定就看你写程序的能力了。

网友B:
都没有搞过上位机,VB算不算 ?玩过一点

网友C:
用汇编语言编写的更具有发展空间!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是使用C#自己编写,都不需要安装,绿色版,体积小,启动快。稳不稳定就看你写程序的能力了。

大神 请教一下 界面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呢?就是开发一个功能比较全的监控 ,排单软件 需要用到哪些软件 和编程语言呢?

十分感谢!

网友B:
OS好像还不错吧
  • 下载积分:+1(wo055016) OS是什么软件?全称是什么

网友E:
    力控,感觉还不错,上手容易。
    jxh668

网友F:
    WINCC,组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控,感觉还不错,上手容易。

    可以和大多数PLC通讯吗

网友G:
    intouch 驱动比较全,不过和谐的版本比较低,只支持XP。
  • 下载积分:+1(wo055016) 额   和谐版本 ..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H:
    我投组态王一票

网友B:
可以和各种PLC通讯,包括MAC,外部设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和各种PLC通讯,包括MAC,外部设备,等

可以告诉我   OS软件的全称吗? 有百度盘就最好了,谢谢了~

网友I:
我也投组态王一票

网友J:
现在用VB的人这么少吗?

网友K:
用组态王6.51做过几个项目,感觉还不错。。。

网友L:
我用过组态王和MCGS,你想要破解版的怕是不太好找,淘宝去买一个吧,也不贵,就是版本比较低,但是功能基本差不多
楼上大神自己用C#写的,牛逼的人可以,初学者不建议,毕竟不是你一时半会学的会的,而且自己写的bug比较多。
MCGS普通版你可以试试看,开发无限制,运行起来2个小时会关一次。
一般上位机软件主流的PLC都是支持的,不支持的杂牌PLC也基本都有标注Modbus协议,都可以通讯上,所以不需要担心。

网友M:
看你需要的功能!需要较全面的  C++类来做上位机,自己开发。如只需要应用,那就是组态王类,人家写好脚本自己拖出来用就行了!  C类语言设计就很宽了,只要某下位机有接口既可以存读里面的数据,PLC也只是下位机的一种。如三菱自己就开发了MX供上位机读与写。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现在用VB的人这么少吗?

VB早淘汰了,都玩.NET了!!!!!

网友N:
用过组态王  我对推荐组态王的表示怀疑

网友I:
最近在用组态王开发一个数据平台,由于采集的数据很多需要重新计算,这时组态王的C就派上大用场,而且打包后在别的PC机上直接安装(此时不需用组态王软件)和运行(盗版的运行时间2个小时后自动关闭,但做数据采集监控足够了)

网友O:
用这两个做过  最上面的 和最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