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走绝对位置,中途如何变速?

楼主(2018-03-03):
我的Fx5U控制两个伺服两条轴走脉冲,都是同时动作的。
假设1轴要从0走到10000;其中0~5000的速度为K2000,其中5001~7000的速度为K1000,之后7001~10000的速度为K3000。要求从1走到10000的过程中不能停下,就是一口气走完,但在不同位置速度不同。
而且2轴也是和1轴一样的动作,而且两条轴同时动作!
请问是不是有可以随便变速的指令?而且可以两条轴都用?而且可以同一时间驱动两条轴??
我是菜鸟。

网友A:
变速指令PLSV貌似不能够进行定位,如果你真的需要使用它来定位,停下的时候,也许不会很准去吧。

网友B:
描述:DRVTBL1
描述:DRVTBL2
可变速連續定位~~
下载积分:+1(yl_pa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变速連續定位~~

网友D:
楼上的楼上正解,虽然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变速連續定位~~
学习下,我也准备入手5u

网友F:
连续用两个drva指令可以实现,或者比较脉冲

网友G:
用表格指令定位可以的虽然没试过,资料里说可以
工控人加油

网友H(2018-04-28):
2L分析的对,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