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信捷pid温度控制,带触摸屏的大侠吗?

楼主(2018-03-03):
有做过信捷pid温度控制,带触摸屏的大侠吗?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信捷网站上的例程,参考一下。讲的就是屏与PLC的PID控制

网友B:
顶楼上,我就下载过

网友C:
顶1楼,我下载过,虽然没有看明白

网友D:
做过的温度控制 触摸屏画面

网友E:
我没有做过官网看过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我做过,每个客户要求不一样,很多东西,只能参考一下!
蓝枫恋影

网友G(2018-07-28):
信捷的温控Pid经验,先自整定,然后适量去调整微分参数就行了,一般精度+-1.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