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AD通讯模块

楼主(2018-03-03):
请问什么是AD通讯模块

网友A:
模拟量输出

网友B:
A (類比) 轉 D(數位)
例: 電壓(電流) ---> 數字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模块 作用是将外部的模拟量转化成PLC内部可以识别的数字量

网友D:
模数转换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模数转换模块
正解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AD模块、通讯模块都好理解,这个AD通讯模块是什么,有实物吗?上一个来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D:
就是一个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模块,将算法集成到一个芯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