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4~20mA是否可共用一根电缆

楼主(2018-03-04):
多路4~20mA是否可共用一根电缆

网友A:
看到过用4对双绞线的屏蔽线。

楼主:
不是双绞的,带铠和屏蔽的能行吗

网友B:
最好是双绞的,互绞的两根一组

网友C:
长距离信号传输,电流传输信号比电压的强,稳定,但都怕强电信号干扰,虽然双绞的增加成本,但稳定性毋庸置疑。最好能双绞,不然就要走线上下功夫,多观测观测。个人意见

网友D:
距离不要太长,同组屏蔽双绞线,共用没有问题,电流信号还稳定性可以

网友E:
进来学习了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F(2018-04-25):
短距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