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PLC报警41怎么处理!

楼主(2018-03-04):
描述:报警截图
A系列的PLC加两个定位模块A1S75P3和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程序运行偶尔PLC报警所有动作终止,检测来报警41,原因是当执行FROM/TO指令时,虽然指定了专用功能模块的调用入口,但模块没有响应。我怎么能检测出来时哪个模块的问题请高手赐教!在此拜谢!

网友A:
定位模块接触不良或者坏

楼主:
我换了正常的设备的定位模块还是一样主板也换了,坏的用在别的设备上没有问题 程序也是一样的

网友B:
位模块接触不良或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