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问题

楼主(2018-03-04):
各位大神,请教安川伺服问题:
现象:伺服电机编码器被撞坏后买了个新的配套伺服电机,装上后报警电机动力线相序错误,调换了V和W相,开机正常不报警,
但是JOG点动后就报警710(负载),电机是空载情况,点动JOG后,电机快速旋转一下就报警负载了,但是电机是空
载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开机不报警,不等于相序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转速太快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C:
换了伺服电机,自学习一下

网友D:
我用过一个伺服 开机也是不报警 然后一动就报警负载 检查发现是相序有问题 楼主检查一下相序吧

网友E:
看一下电机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F:
JOG速度调低

网友G:
相序有问题

网友H:
相序问题

网友I:
应该是你换的编码器与电机的零点没有找正。

网友J:
一般来说是相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