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04):
师傅们
     打扰了,最近用200plc控制220v的电动执行器   脑袋都大了,😯以前做pid都是用模拟量控制的,现在控制的电动执行器 占用PLC的2个Q点 一开 一关  思路没有,求师傅们指点一下 😉

网友A:
控制恒温用pwm

网友B:
开关阀要做到恒温比难喔,需要反复调试,可以设置一个回差来使控温过程更稳定。

楼主:
是啊,比较难

引用 网友B:

开关阀要做到恒温比难喔,需要反复调试,可以设置一个回差来使控温过程更稳定。

楼主:
pwn 只能一个开关量,两个开关量头疼啊~
引用 网友A:
控制恒温用pwm

网友C:
控制风门调整冷热风混合量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pwn 只能一个开关量,两个开关量头疼啊~

PWM控制Q0.0,Q0.0的常闭点输出Q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风门调整冷热风混合量哈
谢谢师傅,没有风门呢,风机是工频运行的,只有一个蒸汽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控制Q0.0,Q0.0的常闭点输出Q0.1。

😁谢谢师傅,如果到温度临界点死区了。q0.0不加热了,会不会q0.1阀门一直关 温度急降,这样振荡

网友C:
把机械原理图帖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机械原理图帖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图没呢,大致是这样的,!
一台设备,蒸汽阀控制蒸汽加热  风机工频吹热风加热原料 pt100装在物料进风口

网友E(2018-05-04):
用PID温控表控制执行器就可以,这个程序很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