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和步进马达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8-03-04):
FX1S和步进马达接线时,步达驱动板上方向和使能端口应该怎么和PLC连接呢?

网友A:
使能接PLC的输出端 脉冲方面将CW+ CCW+同时接P24 然后CW- CCW-分别接脉冲和方向

网友B:
方向和使能随便接点位就行了,但是脉冲线要接指定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