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弹簧淬火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8-03-05):
PLC编程软件和触摸屏控制软件,该怎么选择才能达到更优化?

网友A:
标准件的选择关键还要看你需要控制的设备有什么东西?控制精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就这么一简单玩意儿 大概分析了哈 上面的机构拿四轴PLC就行了 其他的也就几个气缸的点位 行走机
构拿个变频器就可以了 跟PLC走通讯 至于屏幕 就这么个还需要啥屏幕 如果是对这些移动距离可以灵
活设置 那也可以 至于PLC和屏幕牌子 PLC带四轴就行了 四轴plc牌子多的是 屏幕随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当一个圆柱坐标行走式双钳口机械手(自由度是5)包括前后移动机构、水平回转机构、转腕机构、夹紧机构、伸缩机构、行走机构等,执行动作包括转腕定位等时,该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