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通讯FX3U-485BD的基础调试

楼主(2018-03-05):
三菱PLC型号为FX3sa,采用的接口一个是编程口,rs232通
过USB连接电脑,另外一个FX3U-485BD, 硬件方面采用了RS485半双工,并用转换
线将PLC与电脑进行连接。 串口调试助手进行PLC与电脑的通讯……选择编程口连
接电脑,串口调试助手设置com、波特率、校验和、停止位等, 发送05则plc返回
06,15.但是选择FX3U-485BD进行通讯,设置后发送05则plc没有任何反应。。。
有哪位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楼主:
fx3sa用在gx works2的plc2参数里面,设置好通讯参数,重新上电后,在PC端的串口调试,配对后发送什么数据,plc才能返回相应数据啊?

网友A:
这就是需要改串口的协议和报文了。

楼主:
在PC端的串口调试,每一次按“发送”,485 bd上面的rd,sd指示灯轮流闪烁一次,但是没有返回的数据。难以捉摸啊……